CAD打印不了PDF

楼主(2012-02-21):
CAD2009版本,出现这个窗口

楼主:
怎么解决呀,哪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用打印,选PDF打印机。

网友:
一般都是用PDF打印机打印,保存为pdf格式的。

楼主:
选了PDF打印机了呀,就是提示出错的

网友:
你的PDF虚拟打印机坏了吧  从网上下个 重装一下

网友:
PDF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