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管螺纹的大小是多少?

楼主(2012-02-21):
一分管螺纹的大小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12-2-22 13:00):
我想问的是;要是想装一分的管螺纹要开M几的螺纹孔。也许是我表达不清吧

网友A:
1分=PT1/8=6mm    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PT1/8=6mm    就是这样了~~~~~~~~~~~~

是啊   我也找到了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螺纹啊?他的大径是九点几啊~~~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不对吧!我也不太懂,1英寸不是等于25.4毫米吗?

网友:
公称通径DN/mm    俗称    相当管螺纹/in    外径D/mm
  6                       1分管      1/8          10

网友(点评):
回他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不对吧!我也不太懂,1英寸不是等于25.4毫米吗?

是的英制采用8进制,8分=1英寸,我想问的是;要是想装一分的管螺纹要开M几的螺纹孔。也许是我表达不清吧~~~求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英制采用8进制,8分=1英寸,我想问的是;要是想装一分的管螺纹要开M几的螺纹孔。也许是我表达不清吧~ ...

还是不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PT1/8是指一分喉牙,螺纹外径是3/8英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呵呵呵没事的    问题解决了,我开了一个大一点的螺纹   不行的话再接一个过渡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