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压的水泵,当泵前压力变化时,对泵后有何影响?

楼主(2012-02-21):
耐高压的水泵,当泵前压力变化时,对泵后有何影响?如何避免该影响?谢谢。

网友A:
当入口压力忽然增高,出口也会相应增高。若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可加安全阀!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入口压力忽然增高,出口也会相应增高。若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可加安全阀!个人愚见!

谢谢~~多谢指导~~
再问问用变频泵不断的调节可以避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多谢指导~~
再问问用变频泵不断的调节可以避免么?

指导谈不上,用变频泵理论上可以,但是要和压力关联就要动些脑子了。能不能仔细说说你在什么情况用!看采用什么办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导谈不上,用变频泵理论上可以,但是要和压力关联就要动些脑子了。能不能仔细说说你在什么情况用!看 ...

谢谢~~我只是原理上不懂问问您!
还有如果我选用工频泵向带压容器输送,而之后的容器内的压力变化那么会是什么状态,会不会对泵的流量产生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只是原理上不懂问问您!
还有如果我选用工频泵向带压容器输送,而之后的容器内的压力变化那么会 ...

那要看压力容器容积和泵的流量,压头了!如果压力容器容积小压力上升很快,之后达到最高就不变了。泵也就不打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