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在加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分析和解决方案

楼主(2012-02-21):
刀具寿命短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切削速度太高                      选择正确的切削速度
刀片的耐磨性能太差                选择耐磨性能较好的刀片
刀具悬伸长度太大                  如果可以,使用较短的刀具
刀槽损坏                          检查刀具,必要时予以更理
夹紧装置不够稳固                  提高稳定性
孔底部过小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外切堵屑                          使用不同形式的断屑如有必要增大进给提高切削
材质太软                          速度减少进给使用正角断屑槽
孔底部过大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外切堵屑                          使用不同形式的断屑槽如有必要增大进给
表面光浩度不好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排屑不好                          改善切削参数提高切削速度减少进给
切削刃上有积屑瘤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切削速度太低                      提高切削速度
刀片负角                          使用正角刀片
涂层不合适                        选择正确的涂层
刀柄上有摩擦的痕迹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孔径太小                          检查设置
排屑有问题                        改善切削参数检查刀片槽型
切削刃圆角半径太大                使用正确的切削刃半径
内切削刃崩刃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刀具钻尖太高太低                  刀具转塔刀座可能已移位重新校正机床
加强型非加强型刀片混用            使用正确的刀片
进给率太高                        减少进给
刀片牌号太脆                      使用韧性较好的刀片牌
刀片槽型
外切削刃崩刃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进给率太高                         减少进给率
存在断续切削                       换成韧性更好的刀片牌号
切削刃圆角半径太小                 使用切削刃半径较大的刀片
钻孔太小太大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机床不在水平位置                   将轴调至正确位置
机床轴已移位                       重新校正机床
刀片槽型不对                       使用切削刃倒棱的刀片
磨损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刀片材质太硬                        用抗拉强度更高,韧性更好的刀片
开始钻孔时,未减少进给率            开始钻孔后减少进给率
跳动误差                             检查刀具刀柄和主轴
磨损 微崩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刀片材质太硬                         用抗拉强度更高,韧性更好的刀片
开始钻孔时,未减少进给率             开始钻孔后减少进给率
跳动误差                             检查刀具刀柄和主轴
刀具误差太大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机床主轴不干净                       用主轴清洁棒清洁主轴,平常定期清洗主轴
刀柄内孔精度误差                     ER刀柄及强力刀柄等内孔误差在0.005mm以内属正常
筒夹调动大                           筒夹请尽量选择较好的
铣刀刀片本身允许的误差范围比较大     必须考虑刀片的本身允许公差范围
选择错误的与样本写明的刀片名称不相符请选择跟样本标注相符的刀片(除非公差范围不同)
振刀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悬深太深                             刀柄有效长最多为孔直径的3倍
进给太大                              降低进给
刃口不锋利                            更换刀片

网友A:
  我想问问,工件上缠铁屑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长屑材料的精加工缠屑只能减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是低切深小进给。

网友(点评):
这点我同意,可总想把它解决掉,能尝试从刀槽上解决么?再者精加工余量是最大是多少才能避免铁屑缠绕呢

网友(点评):
注意刀具的断屑槽,它直接关系到铁屑的折断,当然,切深和进给也有关系,只是要次点。

楼主:
能再说的详细点、具体点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工件上缠铁屑是什么原因

1参数,增大进给,或是减少转速。
2钻头刃有问题了
3加断削程序

网友(点评):
断削程序?能指点一下么?车床、加工中心 的

网友:
这些都是模块式的回答,遇到实际问题时候如何的判断还需要经验的累积。。。

网友:
呵呵,只是一个大概情况。对于新人来说 了解一些还是比较有用处的

楼主:
先能判断大概的情况 才可以进 不一步的去跟进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参数,增大进给,或是减少转速。
2钻头刃有问题了
3加断削程序

刀具上问题给你帮你解决,程序那是你们的专长,只能提供理论,就是钻几个mm抬一次刀

网友(2012-09-02):
很有用的质料,已经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