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这个做轨道梁是否可行?

楼主(2012-02-21):
起重3吨跨度4.3米的吊车,轨道梁用柱支撑,两柱间距3.5米,用多大的工字钢做吊车梁,轨道梁又用多大的工字钢?用5号热扎轻型槽钢焊接在#20的热扎轻型工字钢上做轨道梁是否可行?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载荷明确,自己去查型钢的抗弯截面模量,然后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A:
行车生产必须具备资质,否则出现事故设计人员要吃官司的。
5#槽钢2.5米间距可以承载约80KG,最大约212KG。200轻型H钢3.5米间距承重约1.5吨(会产生小幅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车生产必须具备资质,否则出现事故设计人员要吃官司的。
5#槽钢2.5米间距可以承载约80KG,最大约212KG。 ...

我是自己设计自己用的,买电动葫芦是老板说用5号槽钢焊在#200的工字钢做轨道就可以了,我不太确定,毕竟是3吨的东西吊在上面的啊,想多问问人再买材料,这位大哥能否帮我算下要多大的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