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带材卷取机电机功率的选取,请教

楼主(2012-02-21):
想问一下,我选变频调速电机,在0-50HZ恒转矩下我计算张力时,是不是也按电机的标定功率来计算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了,频率越低转矩越小

网友(点评):
50HZ以下应是恒转矩,就是额定转矩,这样转速下降时,输出功率也下降

网友A:
变频器不都是恒转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不都是恒转矩吗????????、

变频器,频率和电压成正比,降低T=9550*P/n。而 n=60f/p,这样看来,转速下降则转矩上升。但是由于电压和频率成正比,所以频率下降,电压也要下降,电压下降P=1.732*U*cos(这个字母我打不出来功率因素)。所以输出功率也下降。这样导致电磁转矩也下降了。

网友:
哎呀!自己都觉得这个回答有问题了呵呵....输出功率下降了,转速也慢了呵呵....这么算来50HZ以下,转矩都是不变的。太丢人了。。。。。

网友:
手画了一图,输出转矩大体这个样子吧

网友:
变频电机额定转速以下恒转矩输出,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输出

楼主(2012-05-21):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学习了 , 只能路过看一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