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芯同轴度标注是否正确?

楼主(2012-02-2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这个零件同轴度那块标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新手吧你,乱七八糟!

网友:
      不对,其错误有二。
1,同轴度不能指表面,而是中心线。
2,应该以某一圆柱体中心线做基准,

网友:
表示的应该是那两个圆柱面互为基准吧,貌似无错!
敬请高手评判!

网友:
同意三楼!箭头应该指在基准上!还有希望大家不要打击人积极性!我们新手还是需要鼓励的!

网友:
标准是否正确,可以参考课本。数值绝对有问题,您查一下圆柱度和同轴度的定义自然就明白了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有这么多问题啊,我得好好查查了!还请问高手,4楼说的“互为基准”成不成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