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车内孔。铸造失误。有气孔如何加工。内径400,大概有直径30一个眼,、

楼主(2012-02-21):
用什么刀。不嘣刃啊、。用YG8的。总也打刀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机床,转速慢点试试看

网友:
崩刃不仅跟刀片材质有关,还跟刀片形状和主偏角有关(刀具刚性和切削力)。
/ I3 D' A) j; D- T通孔粗加工的话建议选75°主偏角的S型四方型负角刀片,然后选韧性好点的材质,选粗加工用的槽型。精加工相对来说要好一些。选S型或C型正角刀片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