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数控车 FANUC OI 系统 半闭环 性价比高!~求推荐及价位。。。

楼主(2012-02-21):
如题!想买数控车 FANUC OI 系统 半闭环 精度±0.02 性价比高!~

长度最好有一米!~

直径400就可以了!~6140

求推荐及价位。。。

网友:
车床要讲究车削直径的,要性价比高,用平床身也可以,高档些的就用斜床身,系统也不一定要用FANUC,用广数也可,这样性价比才高,±0.02要看车削直径和长度,一般情况下,没问题。详询:15102315167

网友:
要这么长这么大,再要便宜,只有平床身了,0.02基本上是个机床就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