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轴怎么会在快退时比攻进时负载大呢?

楼主(2012-02-21):
在立式加工中心上使用麻花钻加工盲孔。
好使的钻头在攻进时,主轴负载约40%,加工完快速后退时(G0……)主轴负载基本为0;
不好使的钻头在攻进时,主轴负载约60%,加工完快速后退时(G0……)主轴负载瞬间约为90%~100%;
主轴怎么会在快退时比攻进时负载大呢?不正常吧?

网友:
可能是轴向拉力加大了吧。降低转数看看

网友:
应该本来就是这样吧,瞬间加速.负载瞬间加大.,楼主细心 还没注意过 下次看下去.

网友(点评):
主轴负载监控的是主轴扭矩吧?好像和上下移动无关。

网友:
感觉应该是跟断屑有关系吧,好的钻头断屑好,不缠绕,退时基本无阻力,不好的钻头有屑缠绕,孔壁磨擦力也大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应该是快退的时候引起的负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