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取消钥匙保护程序设置方法

楼主(2012-02-21):
前段时间有朋友问fanuc怎么设置不要钥匙就可以编辑程序、刀补、参数等,今天休修床子,随便问了下外面的设计,说是修改K1.4就可以不要钥匙修改程序,不废话,直接上图!

补充内容 (2012-2-22 20:07):
床子为汉川机床的刨台式镗床系统为FANUC 31I

楼主:
承蒙老鹰光临啊

网友:
很好的方法,收藏了!~

网友A:
K只不过是保持型继电器~~只有K900开始的几个K地址和PLC参数有关~~LZ的方法应该和PLC设计有关~~如果PLC中没有用到K1.4那这个方法就是无效的~~
有条件的同学们可以在不同品牌机器上尝试一下~~

网友B:
打开面板,线头短接,完事了……快刀斩乱麻就好了……

网友C:
买机床的时候直接定没有程序锁的吧,最省事

网友:
要看是什么型号的床子,k参数都是厂家设定的,可以查看机床梯形图,应该可以知道。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学习了。

网友D:
好招挺好用的。看来还得多学,多练。

网友:
我还没有试,如果真的是那样,确实是值得学习

网友E:
谢谢大侠啊,“有位朋友”估计就是我,如果该方法有效,对于哪些钥匙丢失的机床,或者半夜值班钥匙被别人锁起来的时候很有用,但是还不能告诉别人,因为如果都知道了,那么钥匙就没用了。
顺便告诉大侠一声,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通过修改参数,如果大侠想了解,可以再看看那个帖子。
如果这个参数确实是机床厂家设计的,如果不是K1.4,那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K只不过是保持型继电器~~只有K900开始的几个K地址和PLC参数有关~~LZ的方法应该和PLC设计有关~~如果PLC中没有 ...

同意你的观点,听有的朋友说不同的厂家的方法不一样,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所以大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记得原来的地址和值!我的系统是FANUC 31I 汉川机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面板,线头短接,完事了……快刀斩乱麻就好了……

没那个金刚钻,不敢那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机床的时候直接定没有程序锁的吧,最省事

大侠也来了,不好意思,我们就是厂家!只是有的床子有钥匙,当钥匙没了的时候或者直接不要钥匙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侠啊,“有位朋友”估计就是我,如果该方法有效,对于哪些钥匙丢失的机床,或者半夜值班钥匙被别人锁 ...

客气,是你就好,但是昨天忘了说明系统及厂家了,可能有的不一样,改之前请记好地址及数值,如果不对可以改回来
系统fanuc 31i汉川机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也来了,不好意思,我们就是厂家!只是有的床子有钥匙,当钥匙没了的时候或者直接不要钥匙的时候就可 ...

我知道你是哪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是哪个.............哈哈

回帖都不忘广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帖都不忘广告!

哼哼哈嘿哼哼哈嘿哼哼哈嘿嘿嘿,你小子最近在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哼哼哈嘿哼哼哈嘿哼哼哈嘿嘿嘿,你小子最近在搞什么??

搞曲线的圆弧拟合,快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曲线的圆弧拟合,快成了

那我得提前恭喜你呀!!!我现在是没有什么心情弄那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得提前恭喜你呀!!!我现在是没有什么心情弄那些了...

恭喜什么啊,就是没事闲的蛋疼,才研究研究,又不靠这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招挺好用的。看来还得多学,多练。

在床子上试了吗?

网友:
看过,走了。。。。谢分享

网友:
反正那个功能又没用的 ,直接打开控制面板,链接钥匙的接口短接完事。没那么麻烦!

网友(点评):
这对于大厂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我认为应该上八级密码……

网友(点评):
这对于大厂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我认为应该上八级密码……

网友E:
我在一台数车上和一台加工中心上都试了,不好使,哎白欢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一台数车上和一台加工中心上都试了,不好使,哎白欢喜了……

那可能是别的朋友说的那样,是厂家自己设置的,不同的厂家改的不一样!还是改3291吧

网友:
不用手动可不可以用编程的方式改它

网友F:
谢谢!学习了······
我们厂这几天正在搞这个,因为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学习了······
我们厂这几天正在搞这个,因为撞机了········

批量生产就是要管理好,只能让操作的工人修改刀补和磨耗值,而不能修改程序和坐标,并且最好在程序中加刀长限制!经别的朋友说,不同的厂家可能设置不一样,但是fanuc可以修改3921来解决,别改错了!

网友(2012-04-10):
不知道0i的可以不?????

网友(2013-11-15):
挖个坟,顺便说一声,现代起亚机床不管用

网友:
看了很多HC小丁的帖子及回帖,HC小丁对参数了解的很透彻啊,可以加我好友吗?QQ8858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