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车高手,内孔里面的端面上的一个小台阶如何加工?

楼主(2012-02-21):
请看示意图,标注为英制。小台阶高12丝,宽50丝。关键是在内孔(深10mm左右)里面,台阶上面的端面部分没法车啊。镗孔刀进去么台阶也没了,端面槽刀么又进不去,没辙,请教高手,如何加工啊?

网友:
用内孔端面槽刀。不过0.5的宽度估计不会有标准品。你要问问你公司的刀具供应商了。

网友:
刀具得专用的。找高人自己磨吧.

网友:
内孔多大?可以尝试把刀片主刃磨进去一个台阶的尺寸,(深0.12宽0.5)也就是所谓的成型刀,不过需要自己磨,磨好以后内孔底端面留0.3左右的余量,以台阶上面部分为准,Z轴走刀0.3就OK拉

网友:
用火花机试一下

网友:
电极加工,不知还有其它可用方法

网友:
不知道你孔多大多深,不知道你那个台阶到孔壁距离多少,不知道你的小台阶是否孔底中心;
这种加工一种是端面槽刀车床车,一种加工中心铣刀铣。

网友:
放电可以的,我做过啊数控侧放

网友(2016-05-28):
就像是我们平时做的化妆品模芯上的倒扣,我们加工的方式是车出来电极然后放电。效率高效果好。

网友:
直接去常州西墅去定制刀具或者TB定制  你孔应该不大 这个针对铜材 铝材   铁的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