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刚买了台X5032,有点毛病

楼主(2012-02-21):
小本生意  刚买的X5032  ,看说明书上说齿轮箱要加油(没说牌号)   。请教大侠们  加什么油啊 ?多少号的?得多少啊?( 我就一台,买多了浪费) 导轨用什么油啊?

网友:
机床上有个铝牌,那上面全标着呢,不可能没有。你再看看吧。

网友(点评):
版主 真的没有 只是说加油 但是加什么油啊 大概得多少

网友:
这个天气加30#或40#机油就可以了, 新名称是 VG32~VG46.

网友(点评):
主要是齿轮箱 导轨油我买的是68#的

网友:
总的说油粘度不能太大,那种稍微稠一点点的变压器油就可以。

网友:
现在你就用32号的吧,到了天气暖和了,再换成46号的。

网友:
夏天20号机油冬季30号机油

网友(点评):
导轨用20号就行。开动时注意先转一转主轴。xy工作台运动。不要急于铣削!

网友:
齿轮箱加46#抗磨液压油,导轨的话就机械油就行。通常用作擦床子

网友(点评):
抗磨液压油确定行?

网友:
什么牌子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点评):
上海4机 8W买的

网友:
如果是南方,就加46号液压油就行了,多少,打开主轴箱体盖子一看就明了,还有,手动泵一半46号液压油和一半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