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逆铣判定

楼主(2012-02-21):
加工中心顺铣逆铣是怎么分的,与加工中心是X'y轴丝杆运动(主轴头运动)还是工作台运动(相对于刀具运动)有无关系,两种类型的运动方式对判定顺、逆铣有无关系?

网友:
看看
顺铣与逆铣的区别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993

求--怎样选择铣床的顺.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982

请问什么叫“顺铣、逆铣”区别在哪里?加工有什么影响?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406

关于顺铣和逆铣的特点的几点说明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36

CNC编程一般注意事项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30

网友A:
G41顺铣,G42逆铣  。

网友:
顺铣 :切削部位刀齿的旋转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相同    顺铣时,切削厚度由大到小
逆铣 :切削部位刀齿的旋转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顺铣,G42逆铣  。

你那是刀尖圆弧或刀具半径左右补偿。不是一码事。

网友(2012-07-15):
为何用顺铣?为何用逆铣?这要研究顺铣、逆铣,在加工受力中产生的现象,并且对铣刀的切入、切出有所了解。
顺铣  产生   让刀现象       铣刀的切入切削大、切出切削小
逆铣  产生   深啃现象       铣刀的切入切削小、切出切削大

判断根据实际情况,粗精加工,材料软硬等都是相对的。

网友:
这是最基础知识吖,建议去看看数控编程基础之内的书吧

网友:
铣外轮廓用G41,顺铣;铣内轮廓用G42。

网友:
你如果是自已加工的话,不管是铣床还是数控机床,在开粗的时候,特别是刀粒飞刀,顺铣逆铣听声音都能听出来,比如说在模腔开粗的时候,有三种声音的,一种声最小,刷刷的声音,这是满刀铣削,就是整个刀径都在切削,声音小,但是负荷大振动也小,还有一种声音哄哄的是顺铣,再有一种再大声就是啪啪的声了就是逆铣,在一般的刀路开框的时候,这三种状态都有的,除非那个编刀路的人特别做了处理,现在也有的有仅顺铣的项选。9 i2 `2 r* A9 L3 O1 d
从铣下来的切削看也能看到,顺铣的铁削是从厚到薄的,然而逆铣的则是从薄到厚的,如果你还不理解,就划一个“凹“字,沿外部轨迹顺时针再逆时针用铣刀比一比就知道了。

网友(2013-11-08):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