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零件气泡图的知识

楼主(2012-02-21):
请教高手有关零件气泡图的知识,怎样算是气泡图,最好能附上一些图。

网友:
没听过这说法,是不是质量管理上的术语?

网友:
楼主倒现说说从哪听说的

网友A:
检验哪些尺寸,就在图纸上尺寸标注处用带圈数字进行编号,一般是从最上面中间一个尺寸开始顺时针标注一圈。这张标注完的图就叫气泡图。就是产品总装图...关键尺寸处用“气泡”的标出,以示其为重要尺寸,将严格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验哪些尺寸,就在图纸上尺寸标注处用带圈数字进行编号,一般是从最上面中间一个尺寸开始顺时针标注一圈。 ...

谢谢。对气泡图有所了解了。

网友(2015-06-21):
引用 网友A:
检验哪些尺寸,就在图纸上尺寸标注处用带圈数字进行编号,一般是从最上面中间一个尺寸开始顺时针标注一圈。 ...

qin  你好  有没有气泡图的编号软件    谢谢
    或者能不能告诉下  贵司的气泡图是用的哪个软件在进行编写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