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内斜齿轮线切割,寻外协加工,重庆

楼主(2012-02-21):
现有一平面内齿轮,斜齿并非螺旋齿,如图所示,倾斜角29.203°,齿深7.5,齿数63,外径320,内径265,厚度60,要求8级加工精度
只有一件,线切割是最划算最省事儿的,但找了几家线切割厂家都做不了,没有四轴联动的线切割机
由于对线切割不甚了解,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个内齿轮能线切割么,至少需要什么形式的线切割机,重庆附近有能加工的厂家么,可留下联系方式或联系我:QQ:2718682687,Email:chenyonghongjc@163.com  电话:023-65102900

补充内容 (2012-2-22 10:18):
QQ错了,是271868268

网友A:
钭齿没见过有线切割滴。也不能切,齿形不对哪。记得社区哪位大侠发过对线切割齿轮滴说法滴。

网友:
找着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ge=2&from=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钭齿没见过有线切割滴。也不能切,齿形不对哪。记得社区哪位大侠发过对线切割齿轮滴说法滴。

是斜平面,不是螺旋面,非普通意义上的斜齿轮

网友(点评):
楼主,请你再仔细研究一下子齿形。将理论搞明白了再说吧。。。不要想当然耳。

网友(点评):
呵呵,研究得很明白了,是斜平面齿轮,不是传统的渐开线内斜齿轮 要是渐开线内斜齿轮的话,直接就插齿了哟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齿是直齿斜度,而不是螺旋斜度...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齿是直齿斜度,而不是螺旋斜度...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蒋总是明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蒋总是明白人

这个玩意你可以将就用插齿机插啊,据我所知好像没有这样的线切割....你是重庆哪里的??你的QQ号不对  嘿嘿

楼主:
老板嫌插齿麻烦了,线切割简单些
QQ号码已经改过来,真不好意思哈

网友C:
楼主的齿轮线切割国内能做的估计难吧?我沙迪克AQ550的最大只能割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齿轮线切割国内能做的估计难吧?我沙迪克AQ550的最大只能割20度。

哦,谢谢您的回复
对线切割不了解,刚刚百度了一下沙迪克AQ550,看到这样一条: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47332057.html
问:沙迪克线切割AQ550,最大可以割多大的锥度,精度如何?
答:你好,割15度以内保证正负0.005MM没问题,15-18度正负0.010的样子,有轻微线痕。最大割20度,有明显的线痕,能保证个正负0.020MM就很不错了(喷水嘴拆掉),20度以上都是扯蛋,割的面粗糙度跟狗啃的样,能用吗?
以上所述自动穿线分体式导头除外

疑问:那是不是“自动穿线分体式导头”可以实现大倾角呢?

网友D:
如果丝能斜着装,估计就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丝能斜着装,估计就能做了!!

可以斜着装的,但是他们都说切一颗齿可以,切所有的齿的话没办法

网友:
用50插床试试,不知可行吗。倾斜角度,分齿都能实现,不知道加工精度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您的回复
对线切割不了解,刚刚百度了一下沙迪克AQ550,看到这样一条:

嗯,话说回来,一般线切割也不会给你加个大角度的工件,太伤导丝器。一副导丝器价格不菲。

网友:
很奇怪诸位的学历,数学应该都是高中就不及格的。

网友:
广州的电视塔,俗称小蛮腰。为什么?

网友:
仔细看看图片,再想一想。
和线切割能够联系上吗?

网友E:
楼主在首楼开宗明义说得很清楚:"平面内齿轮,斜齿并非螺旋齿,要求8级加工精度"。又在4楼回复“呵呵,研究得很明白了,是斜平面齿轮,不是传统的渐开线内斜齿轮”。
相信楼主的设计。
可否请告知,这个内齿圈有没有相啮合的齿轮。如果有,设计好了没有?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也看不下去啦。。。。很无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首楼开宗明义说得很清楚:"平面内齿轮,斜齿并非螺旋齿,要求8级加工精度"。又在4楼回复“呵呵,研究得 ...

感谢伏枥老师的回复和提问
一:小蛮腰是斜线绕轴心线旋转而成
二:与此平面内斜齿轮啮合的是一根包络鼓形蜗杆,目前已加工出来。
伏枥老师请放心,这种传动目前定义为平面内齿轮一次包络鼓形蜗杆传动,在原理上肯定没问题的,只是实用价值还有待实践

网友(点评):
既然单个齿形可以线切割出来(三维造型时可以通过“拉伸”成型的就可以线切割出来),那能否配合使用一个可63等分的分度装置呢?如果再垫上一个29.203°的斜楔,在这个斜楔上旋转分度,不就可以用普通的线切割了吗?

网友(点评):
就是不是精度能否达到。

网友F:
有趣,内斜齿轮配蜗杆,长见识,头一次听说内蜗轮的,这是什么传动,非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趣,内斜齿轮配蜗杆,长见识,头一次听说内蜗轮的,这是什么传动,非标的吗

恩,非标的,呵呵

网友:
曾经有过将钭齿轮代为蜗轮作为蜗轮蜗杆传动副。前提是仅作为传动,受力情况也不大,也没啥精度要求。这种”内钭齿配蜗杆传动“可是第一次听说过。。。
齿廓正确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斜着装的,但是他们都说切一颗齿可以,切所有的齿的话没办法

怎么可能。如果丝能斜成你齿轮的角度,那么丝和你齿形的成型面就是平行的了,怎么会切不出来呢??
他可能是说的将工作台搬一个角度吧,这样的话就只可能切出一个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如果丝能斜成你齿轮的角度,那么丝和你齿形的成型面就是平行的了,怎么会切不出来呢??
他可 ...

对,也许是将工件斜放
当时我也是没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网友G:
长见识了。。。。。。。第一次看见内蜗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见识了。。。。。。。第一次看见内蜗杆的~

呵呵,瞎弄弄,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学习学习。
蛮有意思.

错误信息关闭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

网友H:
楼主要求的产品一般线切割可以做到,只是一件太少了

网友:
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楼主已经到否定之否定的境界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求的产品一般线切割可以做到,只是一件太少了

一般线切割机就行么
还是需要特殊线切割机或特殊工装呢?

网友(点评):
需要一个工装

网友:
现需要m4. z=17;  m4.Z=41的齿轮请报价

网友:
如果没有慢走丝、你们加工的齿轮内圆及啮合面怎么保证表面粗糙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伏枥老师的回复和提问
一:小蛮腰是斜线绕轴心线旋转而成
二:与此平面内斜齿轮啮合的是一根包络 ...

你给出的造型按风追云社友的方法,用一个可63等分的分度装置,将装置倾斜29.203°,工件安装在装置上,旋转分度一个个齿切割,做出来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在没有渐开线齿轮和摆线齿轮这样的理论出来以前,只要是有“齿”的东西,称呼为齿轮完全没有关系。就是在现在,很多图画上也有着各式各样的奇怪“齿轮”。按你造型做出来的东西,可以用新颖齿轮去称呼,但不能用现有的齿轮的标准去套。首楼所说精度8级这样的要求,用不着提起的。
你说“这种传动目前定义为平面内齿轮一次包络鼓形蜗杆传动”,但不知用的是已有的科研成果还是你的首创。
按你设计制作的齿圈和蜗杆,可以装起来。但很显然,两者之间只能是一个点接触。这种配合,传动精度和效率从何谈起?

网友(点评):
俺觉得,运动是可以滴。点接触是肯定滴。精度么,木有,寿命么难说。所谓滴包络估计也是似乎是想当然而已。俺多怀疑此种齿形如果不修准,就这样滴话在运动中是不是会产生齿挖根现象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给出的造型按风追云社友的方法,用一个可63等分的分度装置,将装置倾斜29.203°,工件安装在装置上,旋 ...

    1.想用线切割时基于其简单方便,按风追云社友的方法确实可实现,但是分度装置很难办,特别是要穿丝过去,还不如直接在插床或插齿机上加工
    2.关于齿轮的叫法,一直都是说的“平面内斜齿轮”,怕误解还专门提到不是螺旋齿
    3.提出8级精度的初衷是为了限制分度误差
    4.目前还没有别人搞过这种东西
    5.两者之间绝对是线接触,且多齿啮合(现设计的传动副为6齿)
    6.此传动主要作为动力传动蜗杆,精度靠跑合保证(蜗杆精度完全可以保证,内齿轮采用锡青铜)
    7.效率还有待试验证明
    8.xlf63 朋友提到的问题,此传动的微观啮合性能:接触线诱导法曲率0.001数量级,润滑角80°左右,比现在最好的蜗杆传动尼曼蜗杆传动和平面二包的还好,所以其承载能力和寿命从理论上来说事没问题的,只是在结构布置上有些缺陷;不用修形只要参数选取合适是不会产生根切现象的。

网友(2014-01-20):
插齿机能插斜齿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