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机的时候总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本人在调机的时候总是碰到过问题:

平床四工位刀架在装刀的时候中心高很花时间,在对中心时有什么最有效最快的办法 么?请传授一下。

网友:
1、尾座装好顶尖,装刀的时候刀尖对准顶尖就OK
2、尾座装好顶尖,取高度尺测刀架底面至顶尖的高度,用画针在中托板上画一条线。每次装刀时刀尖对准这条线就说明垫铁合适了。
3、参考说明书,或用第2条的办法测出刀架至顶尖的高度,记下这个尺寸。每次装刀的时候用卡尺直接测量刀尖至垫铁的厚度,直到和记下的尺寸相符。CA6140的一般是27mm。

网友(点评):
谢谢师傅的指点 你说的方法1.可以很准,但是没效率,2.达不到准确,如果镗10以下的孔和切断如果中心不准那就蛋疼,方法3.也没效率。 这是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