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相对Q235的好处有人知道么

楼主(2012-02-22):
越详细越好小弟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主要是屈服强度高些,其它类似,都是做中低档结构件使用的,

网友:
16Mn的综合性能比Q235要稍好些,16Mn现在对应的牌号为Q345。

网友:
查下金属材料手册,看下参数。主要看使用情况

网友:
屈服强度高些,这样相同的强度要求重量就能少一些,或者同样的重量承载能力更大些

网友:
16Mn在新国标里叫Q345...通过名称就可以大致看出与Q235的区别在哪里了....
我见过使用Q345的场所,一个是港口机械,水泥装船机的溜筒由于是薄壁大尺寸件,且与水泥之间经常摩擦,故用Q345.
再一个是挖机的结构件部分,底盘,主架,大小臂,受力的地方基本也都是Q345.

网友:
楼主的工作是不是和铁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