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G代码的详细解释

楼主(2012-02-22):
刚刚接触 数控加工这一块 求高手指教G代码的详细解释

网友:
你是做数控加工编程吗?G代码就是准备代码啊,看看编程的书应该能理解,自己多看看资料

网友:
多看看系统手册,再找些编程的实例看看吧。

网友:
书里面有 ,百度也有 ,不同类型的控制系统也有一点差别 像国产的,日本的FANUC  德国的西门子,我也正在自学数控 ,呵呵

网友(点评):
根据手边上有的机床系统去先学习一种,动手操作,不同的系统只是指令不太一样,会一中其他就很快了

网友:
自学就好,很简单的,常用G代码就那么几个

网友:
m99可以再申明情况下不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