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洗槽一般用什么防腐材料,有什么技术要求?

楼主(2012-02-22):
请教各位大侠,酸洗槽一般用什么防腐材料,有什么技术要求?在下第一次接触这个,请大侠赐教。

网友A:
你们是专业做电镀设备吗?

网友:
楼主是工程技术人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专业做电镀设备吗?

不是,我们做的设备零件需要酸洗处理,领导准备自己做酸洗槽,让我设计一个,在下第一次接触这个不懂,只是在网上找了一些图片资料,感觉还是很不明白,请赐教

网友B:
多种多样了,大
型的槽子是内衬花岗岩的,也有铸石的,小型的有内衬玻璃钢的,主要看你对生产量与寿命有什么要求了,这都有专门公司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种多样了,大
型的槽子是内衬花岗岩的,也有铸石的,小型的有内衬玻璃钢的,主要看你对生产量与寿命有什 ...

感谢大侠赐教,小弟很头疼,领导就一句话让我设计一个,其实我们单位根本不具备此类条件

网友(点评):
自己焊接一个槽子,内表面喷沙处理,先刷一层环氧树脂,等到半干,拎到附近有手糊做玻璃钢的厂子去,请人家给贴3层,回来扔到背阴的地方晾干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有什么难的?完全不必着急,没必要,哈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998大侠,小弟敬遵教诲!

网友:
酸洗槽用sus304不鏽鋼外圍型鋼鋼箍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的你是在误人子弟啊,
楼主,我们的盐酸酸洗槽,是用的普通钢板焊接结构,内部衬胶,厚度超过10MM,由专业厂家完成,998大侠说的花岗岩石是用来给钢板作导向之用。

网友D:
直接买尼龙板,热焊下。我厂里的就是这样做的,在好点么,就在尼龙做的槽外面做个钢制套住,防止尼龙板槽往外胀。

网友:
还有你最好说清楚是用硫酸还是用盐酸酸洗。

网友(点评):
象楼主的小件零散活,就贴玻璃钢就可以,便宜,简单,零件有翻滚的,就直接花岗岩就可以,我都用过,冷轧酸洗的槽子是用花岗岩做耐磨材料的,那个弧形件要订制,一般厂子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大侠所言极是,或者直接用玻璃钢做个槽体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点评):
直接用玻璃钢做,小的可以,箱子大了再装酸液,就摇晃,不安全,一般是做一个钢箱子,贴玻璃钢,小的酸洗线就是专门玩的,以前给广东三水做的就是,耐磨材料是铸石的,现在是花岗岩加耐酸胶衬了,时代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尼龙板,热焊下。我厂里的就是这样做的,在好点么,就在尼龙做的槽外面做个钢制套住,防止尼龙板槽往 ...

感谢大侠的热心帮助!温暖!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你是在误人子弟啊,
楼主,我们的盐酸酸洗槽,是用的普通钢板焊接结构,内部衬胶,厚度超过10MM,由 ...

恩,我用的8mm的不锈钢板是不是太薄了啊?我得改改图纸,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用的8mm的不锈钢板是不是太薄了啊?我得改改图纸,谢谢大侠!

oh,我们的槽体都是长10米,宽1.8米的,里面又要放石材,又有跨度,所用板材都比较厚实,如果你仅仅是个放零件的小槽体的话,那照998大侠说的方法做就行了,钢板不用太厚的,8MM足够,怕强度不够就在外面加焊骨架,内部用玻璃钢衬就行了,方法也是用纤维布+固化树脂,让专业搞这个的人来做下就行了。

网友:
我们是直接用316不锈钢焊接,不过箱体不大,1mx2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们做的设备零件需要酸洗处理,领导准备自己做酸洗槽,让我设计一个,在下第一次接触这个不懂,只 ...

用PP或PV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P或PVC

我就按照998大侠的方法做吧,呵呵,谢谢!

网友:
PE料直接焊就可以了,有专业做这个的。

网友:
酸洗槽太容易做了如电镀厂、喷涂表面处理厂等等

网友(点评):
大侠,我明白,关键是领导下让我们车间自己做,唉!先把图设计好再说吧,其他就不关我的事了!

网友:
PP板就可以了,外加钢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尼龙焊接就好了啊!

那强度不会太低了吗?还是尼龙外还要钢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们酸洗什么啊!      如果很大的话就不如采纳998的建议!

我设计的2000x1500x800的槽子,不算大

网友:
大
型的槽子是内衬花岗岩的,也有铸石的,小型的有内衬玻璃钢的,主要看你对生产量与寿命有什么要求了,这都有专门公司可以做的,

???

网友:
我前几天见得是塑料的

网友(2012-05-02):
外面用316L 里面用PVDF

网友:
PP材料阿  我们以前电镀设备都是这个材料 就是不太耐高温

网友:
买硬PVC板热焊接,然后在外部和底部包304板加固,就好了

网友(2019-07-08):
可以用索雷CMI重防腐涂层,已经没有以前需要电刷镀之类那么麻烦了,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