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焊管内孔的刀具,求助

楼主(2012-02-22):
我现在想将焊管的内孔去除焊包,我以前用的是钻头。
请问有更好的方法和刀具吗?

网友A:
多大直径多长的管,磨削试试。。。。。。

网友:
焊管多大直径??????????????

楼主:
外径32~38左右。
材料厚度1~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直径多长的管,磨削试试。。。。。。

这样效率太低了。
钻头加工就是无法装夹,危险。

网友:
无锡有一种拉刀,可以试试

网友A:
在线钢管有专用去毛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钢管有专用去毛刺的。。。。。

有图片吗?
我的产品不光有焊管的焊接接痕,有的时候还有其它的焊接痕迹。

网友A(2012-04-23):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
我的产品不光有焊管的焊接接痕,有的时候还有其它的焊接痕迹。

是在线的,线下只能磨,看要求

楼主(2012-06-17):
引用 网友A:
是在线的,线下只能磨,看要求

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焊管生产线上有在线去内毛刺专用设备,钢管下生产线以后只有手磨,或根据情况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