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兰如何吊装?

楼主(2012-02-22):
有一工件直径950,厚度100(实心法兰),上车床(61160卧式车床)车外圆与端面,发现吊装太危险了。有的师傅说,焊接一个吊把,可是也比较麻烦,而且车好以后取下来时不能焊接的。

请教车间工作有丰富经验的前辈们指点,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实现吊装。在此先谢了!!!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钻吊装孔啊

网友:
经常做的话,可以买两个磁力吊。不过那东西也不便宜, 如果只是做一次,就不划算了

楼主:
版主,什么样的磁力吊呀,吊铁板的车间倒是有两个,可是要把圆的法兰竖起来,磁力吊没有办法呀!!!

网友:
这属于设计问题,和他们沟通一下哪里可以做吊装孔。

楼主:
就是打孔,也得把法兰吊起来呀,竖起来在圆周打孔呀,用尼龙吊带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打孔,也得把法兰吊起来呀,竖起来在圆周打孔呀,用尼龙吊带太危险了,

胆大心细,一根吊绳双锁!个人实际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大哥,一根吊绳双锁是什么意思呀,可不可以明示呀,不明白怎么操作呀!

网友:
如果的可以的话钻吊装孔比较可行

网友:
现在法兰上打几个眼  然后用螺丝上到卡盘上??    我们场子加工大法兰就是这么加工的  但是厚度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打孔,也得把法兰吊起来呀,竖起来在圆周打孔呀,用尼龙吊带太危险了,

用磁力钻打孔,在手工攻丝不就行了了嘛

网友:
1.把磁铁吸附两端面。吊磁铁。
2.用钢丝绳(你认为结实的吊带也行)将法兰“五花大绑”(简单点的弄个十字扣)也行。吊车吊住外圆处的绳索,可以在卧车上安装。你想怎么家就怎么夹

网友:
不用打孔 可以吊的   叫什么我说不起来  反正那东西我用过  不是带磁铁那种  是抓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