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产品怎么加工呢?

楼主(2012-02-22):
问题描述:
孔是12的  平台是27 工件中间高度165
请师傅们给个意见!

网友:
这个好像要反镗孔???????

楼主:
反镗孔??很麻烦吧?

网友:
好像是个铸钢件,你仔细看看孔是钻出来的还是铸出来的

网友:
加工精度也不给,不好意思!不知道你想让大家帮你什么?

网友A:
孔中心距旁边支撑条距离多少?
反镗的话不是一般的麻烦。要先上工件,然后再穿过孔上反镗刀加工,完了要先拆下刀具再移动工件。
如果孔中心距支撑条距离够的话,可以用角度头在正面加工。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钻床反刮

网友:
看加工出来的样子是反镗孔

网友:
这个就直接用反刮刀反刮一下就好了。QQ419620499

网友:
好利优刀具,瑞士货:http://www.heulechina.com/3_6_chs.htm。或者把孔钻好一点,买或磨把带导向柱的平锪钻再焊上加长杆,上摇臂钻一下就搞定

网友:
反面钻通手工刮平!钳工应该能干

网友:
看来论坛里好多机加工高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中心距旁边支撑条距离多少?
反镗的话不是一般的麻烦。要先上工件,然后再穿过孔上反镗刀加工,完了要先 ...

孔到支撑条距离22mm,不反镗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从照片上看,孔已经铸造出来,端面锪平即可
如果从上边可以加工到的话,可以订做一把锪平刀,然后再订做一个加长刀套,直接在摇臂钻床锪平即可。
如果从上边不行的话,也可以订做一把反锪平刀,而且与摇臂钻主轴锥孔要有锁紧装置,再就是锪平刀要能快速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上看,孔已经铸造出来,端面锪平即可
如果从上边可以加工到的话,可以订做一把锪平刀,然后再订做一 ...

这样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
我日,我第一眼看见就说是反镗孔的,居然不相信!!哎.......悲哀啊,难过啊!!

网友:
给你说个办法肯定能解决,成本又很低效率又高。。。有一种东西叫磁力钻,至于怎么干你不用问了吧。。。

网友:
用钻床反刮一下就好了   车间不是常做吗?

网友:
见识了,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到支撑条距离22mm,不反镗还有别的办法吗?

那就是孔中心距离支撑条的距离=28。
我找了日研的角度头。

这个可以不干涉,但是这个装夹的柄径最大才8,就怕夹持力不够。好在铣得不多,应该可以一试。具体你可以联系下日研公司在大陆的贸易公司(上海中研贸易有限公司)。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日,这么个东东用这个,还是油路刀柄,那这工件要卖多少钱

网友(点评):
这个看批量了,用这个刀柄不用每加工一个孔就装卸一次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反镗孔??很麻烦吧?”
楼主既嫌 反镗 麻烦,又嫌 锪刀锪 麻烦。
加工无小事,事事都麻烦、都要操心,不做就不麻烦了

网友:
大摇臂上用反刮刀反刮

网友:
学习一下。确实挺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说着是挺麻烦的,但做好了现场操作会很简单的。
对于同一台设备,往往刀具不好的话,加工操作方式会很麻烦,但刀具考虑周到一些,操作方式会很简单的。

网友:
那个表面如果用镗床来反镗的话就亏死了,还是用摇臂钻锪平加工最经济了。

网友:
18楼的说的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用磁力钻锪孔。比较方便。

网友:
我看了图片
认为就是锪孔
用摇臂钻做个加长杆锁住锪孔钻加工

网友:
钻床 反刮     绝对是这么干的

网友:
估计不是反镗,那样太麻烦,这个平台的的作用好像和反镗的成本不成正比。如果上面那个圈挡不住下面的孔的话应该是加成的锪钻干的。等高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