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张图如何加工?关键尺寸都能称得上“魔鬼”公差

楼主(2012-02-22):
左右件 整料加工,材质300  304不锈钢均可。图纸中关键尺寸都能称得上“魔鬼”公差。期待回复。

点击图片可放大,很清楚的。

网友:
看的迷糊,太模糊了。。。

网友:
看不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扫描图纸没有原图。

网友:
像雾像雨又像风,最少要让我们看清楚啊

网友:
点击图片后,鼠标滚轮放大缩小。

整件加工,我看最好就是上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是在加工中心,现在在打样阶段。

楼主:
做出工件的尺寸都是凹的,尺寸超差。图纸要求没法保证。

网友(点评):
加工变形较大。

网友(点评):
怎么说。变形5丝已经超出它公差范围了。

网友A:
没看明白他的公差选择  8.66+_0.015?这两个加工面 测量如何测 而其中间累计尺寸好多层的 晕哦  给那个外企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他的公差选择  8.66+_0.015?这两个加工面 测量如何测 而其中间累计尺寸好多层的 晕哦  给那个外企加 ...

cmm三坐标测得结果。。。。。。

网友A:
哦 直接三坐标测量后出图的么?

网友:
等高手,准备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直接三坐标测量后出图的么?

不是的。按扫描图加工。

网友B:
做好夹具,防止变形;刀具可以提高速度,但是进给一定要小,减小切削力,也可以减小变形。

楼主:
发一组阿拉加工好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夹具,防止变形;刀具可以提高速度,但是进给一定要小,减小切削力,也可以减小变形。

是低切削高速度。变形还是有,工艺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