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滚珠丝杠和电机选型

楼主(2012-02-22):
请问各路高手用丝杠和步进电机提起一块大约10kg的重物,请问需要多大的丝杠和电机.....

网友A:
条件不全,转速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全,转速是必须的

版主你好,我在这里是想学学一般选择的步骤和方法,这方的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任何和捷径...我们社区也有不少社友问是连绵不断啊....

网友:
好吧这个我稍微懂一点,提升重块选择电机,如果转速暂时不考虑的话,还需要考虑丝杠导程和电机扭矩。
扭矩、负载、导程关系如下:
T=FI/6.28n
T  扭矩   F  负载    I  导程   n 丝杠效率
假设你选5mm导程的滚珠丝杠,滚珠丝杠效率一般为0.85~0.95,导程越小,直径越大,效率越低。导程为5mm,效率取90%,其需要的扭矩的是0.088NM
你没有提到速度,速度应该不快,如果你选择伺服电机的话,可以不计较,因为伺服电机是恒定扭矩输出。如果你选择步进电机的话,必须要有速度才能选择电机,因为步进电机岁转速增加,扭矩衰减很快
注:这里没有考虑速度因素,因为启停阶段的加速负载也要考虑,不过你没有提供速度数据,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