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显示异常,如何防结露?

楼主(2012-02-22):
我们用了一款E+H的超声波液位计,液位计装在渠道上,距离最高水位大约有20公分,发现液位计经常出现显示异常的问题,初步判定可能是结露的原因。

请教大家,对结露的问题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建議兩個辦法:1.探頭塗抹潤滑劑2.傾斜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兩個辦法:1.探頭塗抹潤滑劑2.傾斜安裝。

请问是涂抹在探头的什么位置。
倾斜安装可能会影响读数的

网友:
塗抹潤滑油這個要看你探頭類型了!自己去試驗一下吧;傾斜安裝后要進行垂直距離的換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兩個辦法:1.探頭塗抹潤滑劑2.傾斜安裝。

学习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