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等级G7-G8 G9-G10指什么?

楼主(2012-02-22):
螺纹等级G7-G8  G9-G10指什么?例如M8螺纹G4   G7     G8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大概是:螺紋中經頂頸公差值吧。不過你的文字和字母寫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螺紋中經頂頸公差值吧。不過你的文字和字母寫反了!

没反的,我查的就是G4~G6  G7~G8的

网友B:
估计你的意思是指螺纹公差等级,但是你的字母数字的确是倒了。公制外螺纹一般4h,6h,6g;内螺纹5H,6H,7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意思是指螺纹公差等级,但是你的字母数字的确是倒了。公制外螺纹一般4h,6h,6g;内螺纹5H,6H,7H

好像就是你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