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这个端子需要多大的力?

楼主(2012-02-22):
想要做个气动的压端子机器,不知道改选多大的气缸,找了下铜的拉应力应变曲线。。。还是不会弄。。
有没有大侠知道大概要多大的力才能压这个端子呢?
气缸缸径80mm,0.5MP的情况下,我算了下是250KG的力,不知道足够了没
0.8mm厚度,H62铜

上,下冲模

成品

补充内容 (2012-2-24 11:03):
4.8插片(前端宽为4.8mm),厚度0.8mm,材料为H62铜

网友:
查查是什么材料,多大的抗拉强度,有多厚,折弯线有多长。再查一下五金模具资料的模具折弯力计算公式,算出折弯力,乘以安全系数,即得出一个近似的气缸压力。你就不用这么心里没底了。

网友(点评):
要是把具体的算法讲出来 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点评):
都是些书上标准公式,百度一搜一大把,要学会自已动手才好

网友:
80的肯定大多了,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压线钱加个弹簧称试一个。不过还是建议你用80的,反正也贵不了多少,你可以调气压!

网友:
赞同xuechaoqun 中将的观点。

网友:
找个能测压力的机器测一下,再往上加点儿数据算气缸不久行了吗?比纯理论计算可靠多了

网友:
查一下材料的屈服强度,大概算算,去一定的安全系数。

楼主:
谢谢大家啊
准备用3楼大侠的方法试试,去找个压线钳测试下手的握力,再杠杆原理大致算出端子上的压力
2楼大侠的方法很好,不过折弯的计算方法不太懂
回5楼大侠:我这边不太容易找的到测压力的机器

网友:
接线端子,用手都可以将它压得好好的。能要多大的力。

网友A:
材料有多少厚   1mm的话应该不用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有多少厚   1mm的话应该不用这么大的

4.8插片(前端宽4.8mm),厚度0.8mm,材料H62铜

网友(点评):
昨天刚去买了这个类型的端子,不过厚度是0.5的,敢问楼主你的成本价大概有多少?1到5分还是5分到一毛?

网友(点评):
我这个4分钱左右一只

网友B:
气缸出力是足够了,建议,楼主气缸不要直接带冲头冲压,可做一简易冲模,气缸出力在模具上,利用模具下压的力冲压,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出力是足够了,建议,楼主气缸不要直接带冲头冲压,可做一简易冲模,气缸出力在模具上,利用模具下压的 ...

恩恩,谢谢指教
我准备用图2上的现成上下模,这样模具损坏的话可以直接拿现成的装上,比较方便

网友:
压端子有现成的设备,不过要用盘料压好后,切成单个的,如果单个压,好不好定位,会不会伤到操作工。

网友:
我是做液压传动的,家里有个液压压端子的,压过50平方毫米的端子,两三个Mp的压力。你的那个足够了。而且气缸用个小空气压缩机还简单使用呢。

网友:
用什么测压力的机器?只要有压力传感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