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个输送带,三菱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我现在在做一个输送带,控制要求是一直以恒定的速度运行,当满足一定条件后就加速。反之则恢复常速。(这个动作很频繁,一分钟好几次。我要不要在外加个再生制动?)现在要选型。不知道怎么选。

我选的是三菱的HF-SP-81B的伺服电机,这一款的伺服点转矩大一点,主要是我的负载惯量比较大,所以选了一个电机惯量也大一点的。但是即使在这样负载惯量也是电机惯量的16倍。我看样本上说,最好不要超过15倍。我超出这么多碍不碍事?求解答。我负载惯量是算的减速机输出轴的量。电机惯量,说明上有。

   知道的帮忙告诉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负载惯量是电机轴上直接连接的等效的负载惯量,所以中间有减速机的实际负载惯量需要折算一下,简单不考虑减速机本身的惯量的话就是减速机输出轴上的负载惯量/减速比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惯量是电机轴上直接连接的等效的负载惯量,所以中间有减速机的实际负载惯量需要折算一下,简单不考虑减 ...

呜~~~~太感谢了!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哈哈!!原来是这样嘿嘿.....我直接算的是减速机输出轴的负载惯量!今天在公司纠结了半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惯量是电机轴上直接连接的等效的负载惯量,所以中间有减速机的实际负载惯量需要折算一下,简单不考虑减 ...

再请教个问题,我输出轴的惯量是 上面这个公式算的,这个公式不错吧?算轴的惯量公式

网友(点评):
如果这个是电机厂家给的公式,用这个就行,自己按基本公式算也行,只是单位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惯量是电机轴上直接连接的等效的负载惯量,所以中间有减速机的实际负载惯量需要折算一下,简单不考虑减 ...

师傅,想问问你,你说的负载惯量的基础计算公式,是什么呀?能告诉下吗?我想用你那个在算一次,我这也是我在百度文库里搜索到的,我怕不准。呵呵....

网友(点评):
我也是菜鸟,呵呵,转动惯量的求法在理论力学里有,圆柱体对中心轴的转动惯量为1/2*m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