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进口节流出口节流

楼主(2012-02-22):
各位大侠大师大仙们,哪位能详细说明一下出口节流进口节流的优缺点以及使用场合,多谢!!

网友:
回油节流比较稳,一般都是用这种的!

网友:
回油比较稳 哈哈

网友:
看本身油刚要求,回油节流是好,但背压高

网友A:
出口节流回路能承受超越负载,进口节流不可以,需要另加背压阀。   出口节流回路由于回油口始终存在背压,低速特性较好,不易爬行,平稳性好。  出口节流回路启动瞬间不易建立背压,会有前冲现象。      不过二者都不宜用在负载变化大,调速范围宽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节流回路能承受超越负载,进口节流不可以,需要另加背压阀。   出口节流回路由于回油口始终存在背压,低 ...

多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还是建议回油节流!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了。

网友(点评):
通常情况下都是回油节流!

网友:
要看系统要求,回油节流系统稳定。冲击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口节流回路能承受超越负载,进口节流不可以,需要另加背压阀。 出口节流回路由于回油口始终存在背压,低 ...

$ N7 C" h' }7 \% m6 n很精辟。learned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