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的扭矩反馈,请教

楼主(2012-02-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实质就是电流。
看是什么驱动器。假如是变频或伺服,那本身就可取得这个信号,可以是门槛电平信号,也可以是模拟量输出。
假如是普通的接触器控制的,小功率的可以串采样电阻在动力回路,电流和采样电压成正比,然后再处理这个电压信号就可以。假如是大功率的,一般用电流互感器做隔离采样,然后再处理这个信号。

网友(点评):
谢谢螺旋大虾解答!

网友(点评):
有没有一个线形图或者公式来阐述这个关系呢?

网友(点评):
正常使用是在额定电流下,是正比关系。

网友:
楼上正解,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