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齿沟分流量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2-02-22):
   我们这加工的链轮的每个齿沟都有1、1.5、2的间隙,我问技术这是什么意思,技术人员说这是齿沟分流量怎么计算他们了不知道,这是机械手册上就有,有知道怎么算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有高人帮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标准的精密滚子链就不要分离量,如果是输送链就放0.1*P(P节距)的分离量,也可以适当比这个少点,如果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渣物可能会卡进链轮齿里面,那分离量最少就是0.1*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的精密滚子链就不要分离量,如果是输送链就放0.1*P(P节距)的分离量,也可以适当比这个少点,如果 ...

谢谢你的指点,我按照你这个算了一下,分离量得15.5,有这么大么,节距是155.575,如果这样的话加工完齿都没了呵呵.....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样,那就参照设计手册上的,你看是什么类型的链条,就参照哪个章节。

网友(2012-09-17):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按照你这个算了一下,分离量得15.5,有这么大么,节距是155.575,如果这样的话加工完齿都 ...

是机械设计手册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