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却液的折光系数和浓度有关系吗?

楼主(2012-02-22):
请教:听说折光系数是冷却液的固有性质,和浓度无关,是这样吗?

网友:
我记得以前物理老师说过是没关系,一只筷子放在浑水里跟放在清水里的折射角度是一样的

网友:
查看切削液是否该换了就要拿个东西看,里面有数值

网友:
查了一下,溶液的浓度可以根据折射率来确定,所以二者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