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旋向是怎么判定的?

楼主(2012-02-22):
内螺纹旋向是怎么判定的?以及用铣牙刀铣削内螺纹(主轴正转)从上往下加工和从下往上加工区别

网友:
谢谢,还没用呢,先下下来!

网友(2015-07-22):
人家说的是内螺纹,外螺纹一般都知道的。就是有时内螺纹概念不清晰

网友A:
如果你将内螺纹剖开,你看到的影像,与外螺纹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你看到的应该与螺杆外螺纹的背面的形状相对应。

网友:
外螺纹怎么判断,内螺纹就怎么判断.

网友:
也是右手定责

网友(2015-11-30):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将内螺纹剖开,你看到的影像,与外螺纹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你看到的应该与螺杆外螺纹的背面的形状相 ...

顶起,赞一个,我发现也是这样的

网友:
右手定责,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