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螺纹质量(乱扣)方面考虑,攻丝后退时的转速是快点好还是慢点好?

楼主(2012-02-22):
    前几天在请教螺纹乱扣的原因时,好多大侠提到乱扣可能是发生在攻丝后退时,如“在退后 时丝锥被 铁屑 卡住”、“烂牙多出现在退刀情况 ”、“观察烂牙是否发生在 回牙阶段 ”等,我也不知道退刀时乱扣的具体原因更不知道怎么解决,觉得能调整的工艺参数也就转速。
    请教:从螺纹质量(乱扣)方面考虑,攻丝后退时的转速是快点好还是慢点好?
       当然,如果哪位大侠知道退刀时乱扣的具体原因和解决办法,且愿意赐教,就太好了。

网友:
进的时候多少转退的时候也多少转,这样比较好。

网友:
退刀时减慢速度,可显著改善攻丝质量,你可以做这样的试验,机动攻丝进刀,手动退刀,看看这样与你原来废品率有什么变化,从而可以分析得出结论,乱扣是出在进刀阶段,还是退刀阶段。这时,再来考虑退刀时速度是快好还是慢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