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整数控机床三轴的行程

楼主(2012-02-22):
FANUC系统加工中心怎么调整轴向的行程、、、想增大机床Z轴的行程不知道怎么设置、、、是不是通过设置参数就可以进行调整?麻烦给位师傅了

网友:
设置形成是很简单的是,直接在参数中修改软限位即可,关键是机械运动部件及光栅尺的行程

网友:
非特别情况,建议不要轻易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