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调质40Cr齿坯加工费刀,材料问题还是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2-02-22):
   去年十月份,我们公司接了一个单子,图纸要求用40Cr,调质硬度HB260~280,下的是40Cr圆钢,经过锻打,正火,粗车,调质,精车,打孔攻丝,滚齿,插齿,发黑。。。经过锻打的毛坯料,粗车时特别费刀,用普通的焊接式硬质合金车刀,磨一次刀最多只能车五至拾件刀口的棱角就磨平了,只得不停的磨刀。如果用机夹式刀片车的话,最多也只能做个20件左右刀子就不能用了,车工车起来特费力。调质以后精车也比较刀,随后是钻孔攻牙,钻头与丝攻也断了很多,去市场上买正品“上工”丝攻还是不耐用,滚齿加工部分是蜗轮,用M35做的蜗轮刀,最多加个10来件就要磨刀了,工人一天最多也只能加工6~7件,。。。插齿加工更加费刀,插齿刀也是用M35做的,涂氮铝化钛。每加工5~6件就得磨一次刀,每次刀口都磨损得很多,最少也要磨去1mm,象这样做下去,一把插齿刀最多也只能做100件左右就基本报废啦。插齿每天做10件,每件分三刀做。机床用的是长机的YS5120A.现附上我拍的照片。

楼主:
插齿刀的前刀面
插齿刀的后刀面,做了6件齿轮刀口就磨损了很多,刀口的棱角也磨成圆角了。

楼主:
M35做的插齿刀。

楼主:
装在机床上插齿刀。
加工的内齿轮。

楼主:
近距离拍的内齿。
内齿的另一端。

楼主:
M35做的外啮合齿轮插齿刀。

所加工的外啮合齿(双联齿)。

楼主:
滚齿加工的蜗轮

近距离看齿面花纹很大

楼主:
我公司用的YS5120A型插齿机。

网友:
热处理硬度定高了,记得2008年,我在武汉汽车齿轮厂,谈到硬度时,老厂长说,HB不能高于235,不然很难插齿的

楼主:
客户图纸要求的调质硬度是HB260~280,去年年底客户的工程师也来了我公司,我当时就说他们的图纸上硬度标得高了,我们这边加工起来费刀,他们也说了可以适当降低一点,最低的不得低于HB240....现在这批齿轮成了烫手山芋。加工的每道工序都是特别的费刀。车间的几个老师头都做大啦!明天接着传粗车后的齿坯照片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正火时冷速过快,毛胚难加工

楼主:
明天热处理厂的老板与热处理的老师一道过来与我们老板商量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据车工说他们在粗车这批齿轮的毛坯时,是带冷却液切削的,冷却液冲在刀上的量很大,但在车削过程铁屑发红,不时的冒出火花来。。。。毛坯太硬了。

网友:
把毛坯的HB打一下,或许未正火,或许正火时,想冷快点,沾水了,都是Cr惹的祸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点评):
刚才没看到后面,看来还不是毛坯硬度的问题。

楼主:
今天打了硬度,在毛坯的一周打了多个点,用的是洛式硬计打的,HRC24~28之间。

网友(点评):
HB250~270

网友:
同意‘武汉老虎’的意见,正火问题和调质HB230-260。

网友:
高速钢刀具本来就是高铬  40Cr 也含铬  如果刀具不带涂层,是很容易亲和,造成刀尖圆钝状磨损。

但是你的刀又是有涂层的,

以前干过汽车传动轴,轴头是40Cr材料,调质的,在花键铣床上一把刀也是要用上几天才磨的,一天铣20多件

杨大侠这个资历 应该是不用怀疑她调整的切削参数不对,使用的切削油不对,

调质料是不至于硬质合金焊接车刀在带切削液的情况下还干不了几件,

当初粗车传动轴轴头的时候,有锻造氧化皮,没有冷却,也不会频繁磨刀,更不会打刀。

轴头的硬度也在HRC20-25范围的,

确实有点怀疑你这个材料是不是耐高温合金  我只遇到过高合是伤损一般刀具,不管是车,铣,钻,攻  都不能用普通刀具

网友(点评):
学习了。。。可能要用比较特种的刀具加工了

网友:
看蜗轮的切削痕迹  是刀具严重磨损之后 还在强行切削  毛刺都挤出来了

杨大侠的切削线速度是多少???

楼主:
蜗轮是手动一刀一刀推的,每刀最多推10丝左右,等滚齿机工作劝转一圈过来,进下一刀,专人守在机床刻度盘边进刀。机床的主轴转速是每分钟100转还不到。刀子在吃料过程中有时发出咔—咔的响声,有时又没有。刀子用起很费,滚不了几件就要窜刀了,一把杆式蜗轮刀最多只能窜两次刀。一个工人一个班,只能做6~7件蜗轮。速度很慢很慢。

网友:
我们这专门做40铬材料的产品,调质硬度一般都是HRC28左右,无论是车、铣、滚齿、钻孔攻牙都没有出现过你所述的问题。
材料锻打后我们也是自己焊接车刀开粗,加工起来都很顺畅。
看看是否是热处理的工艺问题,或者材质不对。
我个人的一点经验,不论是否热处理过的40CR,加工时转速都不能过快,否则刀尖会烧溶

网友:
这个硬度又不高,又不是断续切削,怎么会用数控刀具才做20个左右?

网友:
我们这40Cr,38CrMoAl工件,调质硬度要求HRC28-32,也没有出现LZ说的那种情况,建议检验一下材质。

楼主:
是啊,今天打算拿几件去退火,看看退火后的料加工起来刀具的磨损程度是不是如先前一样。

网友:
杨大侠好久没来了。

楼主:
前天我分别拿了一块40Cr圆钢与一个蜗轮的毛坯 ,到车间磨刀的砂轮机上磨,40Cr圆钢的火花明显比齿坯的要长,颜色相对要深一点,没有分叉。而蜗轮毛坯发出的火花要短一点,且火花有分叉,颜色相对要浅一些。我让那个热处理老师看了,他说材料问题不是很大,只是有可能是里面Cr的成份有一点差异罢了,这个是没什么影响的。于是那个老师说是我们公司提供的图纸硬度要求标得过高造成,他当时说,一般调质硬度超过HB260时,无论是车,钻,攻,滚,插,均是很费刀的,这个是正常的。于是我拿了三个车床上的报废蜗轮让他去试着做成硬度HB230~250的。但是我始终不能理解,我当时问他的那句话“为什么该齿轮的毛坯怎么在粗车时是那么的费刀,一把焊接式车刀车3~5个刀头就磨平了。。。。。用数控车床专用的机夹式刀片加工最多只能加工20来件,刀子也就不行了。”他回复我是“毛坯里面有硬点车床加工费刀是正常现象。。。。。我也私下打电话问了我网上聊天的同行,他们说40Cr材质的齿轮是不好加工,但是他们在加工过程中也没有遇到如我所说的事。看来我们真的是遇见了传说中的妖怪啦!。。。。。。
3 e8 N4 e: q1 |( f/ N哎!不知是别人的技术高,还是本人的技术太菜,尽然连这样的问题也一直搞不定,晕死!!!!!2 F1 \. f  X( ?, ?

网友(点评):
那么说的都是砖家叫兽 HRC28-32都不会这么费刀

网友(点评):
照道理40Cr初正火状态粗车不会这么费刀吧。。。 除非正火速度太快了,你可以试试正常40Cr钢在退火状态下是不是也费刀

网友:
很趣怪   为什么蜗轮用40Cr   一般蜗杆硬 蜗轮用球磨铜件的多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设计蜗轮的估计想把他设计的零件做成不死鸟

楼主:
是啊,我中途也问了个别专家,他说他们家做的齿轮正常是用40Cr调质,而且硬度都是在HB250~280之间,不过他们家多数齿轮是滚齿加工的,我也看了我们去年的那批齿轮滚直齿费刀不是明显,窜一次刀可以加工50件左右(新刀涂层第一次使用)。滚蜗轮就很费刀了,窜一次刀最多也只能加工5~6只蜗轮就得窜刀了,一把杆式蜗轮刀最多只能窜两次,也就是说磨一次刀只能加工12件左右。我也问了湖北生产东风变速箱齿轮厂家的一个工程师,他对我说的是40Cr确实是不好加工,他说最容易加工的硬度是HB220~240,中间的差值不超过20,插齿加工磨一次刀可以做20件左右。。。。问了另外一个厂家的工程师却说加工的硬度是HB250~280是正常值,中间的差值不超过30~40。而大前天来我们厂的热处理老师说硬度的差值是不超过40,按照以前老的标准差值可以允许超过80。。。。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说得更有道理,正在迷茫中。。。。。。。。

网友:
40cr火花后面有个暗红色的象狐狸尾巴的,火花基本没有爆花。你那个火花有爆花吗?几次爆花?看你描述的应是碳含量高,颜色浅是Cr含量不够。我个人认为是齿胚材料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买几把好刀吧。。。。。。

楼主:
回复#28:是的,火花颜色淡,有爆花,一次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