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圆弧面怎么加工能达到0.8的粗糙度呢?

楼主(2012-02-22):
如下图这样,这个外圆弧怎么达到0.8的粗糙度?麻烦指点!在数控车床或者普通车床上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
什么材料的?数控车可以,但是设备不能太差。

网友:
豪克能加工或许可以。

网友A:
请楼主说明:该产品的材料,热处理的状态及硬度,设备的具体情况及精度,包括卡盘跳动等,
一般数控车床加工淬火或调质后的用陶瓷或CBN刀片加工出来RA0.8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说明:该产品的材料,热处理的状态及硬度,设备的具体情况及精度,包括卡盘跳动等,
一般数控车床加工淬火 ...

材料45号锻打的,数控车床需要转速打到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45号锻打的,数控车床需要转速打到多少呢?

根据线速度来算转速的。钢件精加工的线速度一般都要200m/min甚至以上。有些追求效率的甚至到三四百米每分钟的。不过还要看机床有没有那么高的转速。

网友:
十几万的数控车搞不定   有色金属还差不多

网友:
设备不行就想办法用砂带磨吧!

网友(2012-10-01):
转速1200,F0.1车深1.

网友(2014-06-04):
转速在1500到2000之间,f100,切削为0.1 即可!!!!用五十五度、r角不要太大 即可

网友:
挤压球滚刀,就一粒钢珠磙压,可以0。4你试试,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