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12-T4铝合金材料求工艺

楼主(2012-02-22):
求各位老师傅说说加工工艺,容易变形。

网友A:
我说兄弟,怎么连公差都没有啊

网友B:
这个图啊,,,还没有直径符号,还少很多线。
全剖开,实体线也要有啊

网友C:
我也是看了图就发现怎么没有Φ啊,这图给我们公司的机加工,又要被说图画的乱七八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看了图就发现怎么没有Φ啊,这图给我们公司的机加工,又要被说图画的乱七八糟。

这可能是铝合金挤压型材。做出来的尺寸精度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兄弟,怎么连公差都没有啊

这只是开始的粗车后面还有精车,工艺不是很好,加工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啊,,,还没有直径符号,还少很多线。
全剖开,实体线也要有啊

不好意思,只是方便算编程的坐标的图 见笑

网友:
这个应该是精密压铸的,不算太难加工。用刀尖角和刀尖圆弧小一点的刀片半精车精车(视公差而定)。装夹时注意压力,切削时转速高一些切深小一些进给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