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过的螺钉还能不能镀锌?

楼主(2012-02-23):
最近在网上采购一批碳钢螺钉,由于规格比较特殊,所以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只有尺寸一样但是表面发黑的,而我们的要求是表面镀锌的,厂家说可以返锌(重新镀锌),没有问题,鉴于最近经常上当受骗,还是不放心,所以来问问各位,大家有没有这样做过,效果咋样?
另外镀白锌和镀蓝锌那种抗腐蚀效果好一点?

网友A:
先把那层氧化膜处理掉,再预涂镀,就可以镀锌,

白锌就是一般镀锌,深色的是镀后的其它处理,比如磷化,

对抗腐蚀,不能泛泛而论,要有针对性,看环境了,说具体环境才可以说,比如海况,无论白锌还是磷化锌,都不行,要铝锌,还得高温渗,

有腐蚀的问题,可以深入讨论

网友(点评):
镀层厚度是计算出来得吗

网友(点评):
镀锌层厚度是控制出来的,热镀锌厚度与镀层成分及其镀锌期间的处理有关系,电镀锌与电解液成分、电镀时间、电流密度有关系,说一点,无论什么镀锌方式,过厚的镀层是没有意义的,但国内的问题是镀层太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那层氧化膜处理掉,再预涂镀,就可以镀锌,

白锌就是一般镀锌,深色的是镀后的其它处理,比如磷化, ...

也不是特殊的环境,就是一般的工业环境,只是同样的镀白锌的,没见到国外的产品上螺钉生锈的,我们的螺钉有锈的,所以想试试其他办法

网友(点评):
国内前处理不好,造成基体结合差,另外,孔隙率大,气孔粗大,腐蚀是必然的,看看德国的镀锌件,没得比,德国的镀锌板,无论是厚度还是质量,都好,德国的汽车质量也就好,

网友:
确定好怎么镀,把价格谈好
注意不要弄到镀锌后螺钉一拧就断了,碰到过好几批这样的,都是为了省钱随便镀一镀的结果。

网友(点评):
断了,一个是本身材料质量非常差,一个就是氢脆,氢脆一般是大的冲击载荷下发生,一般螺丝不会,

网友(点评):
本身质量多少有些问题;出问题的是6.8级M3和M4较多,再大的没有发生过。

网友:
镀白锌的表面,用手摸,容易留下指纹,这点该如何处理,是换一种镀锌方法还是镀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镀层软啊

网友(点评):
做抗指纹后续处理,比如铬酸盐的后处理,

网友(点评):
多谢了,原来还可以专门进行防治纹处理。外协误我,还以为没辙了呢!

网友:
这个可以镀锌啊。。。。。。。。。

网友:
镀锌后做下钝化处理,不同的环境钝化方式不一样。

网友:
不知道

非池中 -1

网友(2012-05-16):
2266998真是大侠呀,这下了解很多了,我工厂是买的内六角12.8级的,然后去镀锌的,主要是为了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特殊的环境,就是一般的工业环境,只是同样的镀白锌的,没见到国外的产品上螺钉生锈的,我们的螺钉 ...

请问具体怎么去除氧化皮呢?很好奇,多谢指教

网友:
为什么搞成这样。浪费。

网友:
白锌盐雾测试48小时的很多 你也根据防腐要求 镀锌工艺做72 96 都可以  这个去除发黑氧化膜后应该可以 毕竟电镀前也需前处理呢

网友:
要先去表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