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转速稳定在某个值用变频器可以控制吗?

楼主(2012-02-23):
我现在搞电主轴控制,要求转速稳定,通过反馈调节后信号通过变频器可以调节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看很多资料介绍,机床电主轴很多都是变频器控制,但是需要用机床专用变频!

网友:
变频器本身就是用来控制电主轴,随便什么转速都行的。

网友:
变频器一般可以吧主轴的速度控制在正负5转以内,好点的,基本一两转。不过具体原理没有深究过

网友:
高性能矢量控制,加上编码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