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G96恒线速应用求解

楼主(2012-02-23):
今天用了一下G96发现一个问题。先给一下程序:
N1 T0909
N2 G05 S2000
N3 G96 S100(特意设低一点,好观察!) M04
N4 G0 X35.5 Z50.
N5 Z-27.3
N6 G01 X54  F0.07      (程序在这段开始转速为800左右)
N7 U-0.5 W1.0 F0.2
N8 G0 Z-3.3
N9 G01 X65.5 F0.08     (程序在这段开始转速为500左右)
..................
问题是:在走N6时开始的速度不是应该为我给的S100吗?,如果不是那应该怎样算?系统为法那科,向各位请教!

网友:
g05是啥?
俺们都是
G50 S2000(最高转速)
G96 S100(线速度)(线速度=直径X3.14X转速/1000  单位是米)
G97 S500 (取消恒限速转速设定500)

G96 S100 不是转速

网友(点评):
解释的很好,很到位!

楼主:
对不起手误,N2 G50 S2000

网友:
呵呵,这里的100是线速度为100M/MIN,根据你工件直径来的。

网友:
很实用!很实际的问题!

网友:
对于恒线速和恒转速也不是很懂,是不是车床应用恒线速比较多?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