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精密设备,材料和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12-02-23):
求教社区内高手。现有一台精密设备,轴和轴套直接配合旋转运动,往复运动角度是30度内,轴直径20 轴套也是20.每天的动作次数是8万次左右, 以前用过的材料有,SUJ12,SKD11,38铬钼铝,都经过处理,但是效果不理想,用一段时间后都会磨损,从而出现误差。

现请教社区内高手,看用什么材料,做怎样的表面处理,才能达到理想的使用效果,谢谢。

楼主:
怎么没社友解答下呢。。。。。。。。。。。。。。。。。。。

网友A:
为啥没有轴承?字数.exe

网友B:
轴套是什么材料?工作使用什么润滑?请说明。你用过的材料,如果热处理达标,应该没有问题,耐磨是指两个相互摩擦的零件之间的关系,应从轴套的材料和润滑来想办法解决。汽车发动机的气门与气门导管之间在恶劣的环境下,往复运动,多数情况下,每分钟一般2000到3000次,好的汽车,使用十年,磨损一般不超过0.3mm。可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套是什么材料?工作使用什么润滑?请说明。你用过的材料,如果热处理达标,应该没有问题,耐磨是指两个相 ...

发动机的气门,气门杆是什么材料,做了哪种表面处理, 还有 这样配合的话,哪种润滑油好点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没有轴承?字数.exe

轴是空心的,轴套一定要控制在24以内,所以没办法装轴承,

网友:
支持4楼的观点,另外建议选用些高猛材料或表面增加耐磨涂层

网友:
光说轴的材料,也不说说轴套是什么材质?含不含油?

网友:
表面可以做渗碳或渗氮强化处理,这样可以延长一些使用寿命,但这两种工艺价格偏高

网友:
无油润滑轴承是以钢背(或铜背)为基体,中间烧结球形锡青铜粉,表面轧制聚四氟乙稀(PTFE)和铅(或纤维)的混合物,经卷制成型的滑动轴承。具有摩擦系数小,耐磨,抗蚀性好和无油润滑等特点。其系列产品有:SF-1X无油润滑轴承;SF-1T齿轮泵轴承;SF-1P往复运动轴承;SF-1W无铅轴承;SF-1B青铜基轴承;SF-1D液压专用轴承;SF-1S不锈钢耐蚀轴承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印刷、包装、食品、制药、烟草、纺织机械;液压、气动、泵阀行业;汽车、摩托车减震器、涡旋压缩机、农林机械、工程机械等行业。
请你参考,这类滑动轴承已经系列化,很便宜,使用可靠,浙江省特别是嘉兴有很多这类产品的工厂,你可以查一下,另外,一定不要忽视润滑,有润滑和没有润滑,使用寿命能差好几倍。

网友B:
关于气门与气门导管的材料,我没有查过,气门杆的硬度很高,应该在HRC60左右,气门导管是铸铁,具体点型号不清楚,你可以查一下。工作在几百度的高温状态,实际是有一些润滑的。

网友C:
可否舍弃硬碰硬,用滑动减蘑材料,屁青铜或贴塑等,德国人发明的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气门与气门导管的材料,我没有查过,气门杆的硬度很高,应该在HRC60左右,气门导管是铸铁,具体点型号不 ...

 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大家以后的设计都应该会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舍弃硬碰硬,用滑动减蘑材料,屁青铜或贴塑等,德国人发明的塑轨。。。。。。

设备要求配合精度控制在 0.01MM以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动机的气门,气门杆是什么材料,做了哪种表面处理, 还有 这样配合的话,哪种润滑油好点呢,谢谢。

气门一般都是特殊材料,表面处理有镀铬,氮化等,硬度可达到HRC50以上。附件内有常用气门材料。
气门直接与发动机缸体接触,材料一般为铸铁,牌号就不知道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QxMjU5fDNiMjRhZTU5fDE3NTQxOTg0NTJ8MHw%3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门一般都是特殊材料,表面处理有镀铬,氮化等,硬度可达到HRC50以上。附件内有常用气门材料。
气门直 ...

谢谢朋友。。。。。。。。。。。。。。。。。。。。。。

楼主:
继续顶起来,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