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45#钢片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2-02-23):
大家好,上图为最终的图纸。小弟刚接触机加工,不是很了解。请大家帮帮忙。毛坯为47*40*30。如何通过内圆切割和磨床实现加工工艺并检测精度?具体步骤,拜托大家了。谢谢!

网友:
有批量的话用锻件,然后上加工中心直接做到尺寸。都不用上磨床。

楼主:
我这是用于试验测试,以后可能用其他材料。主要是要先知道加工过程和步骤。

网友(点评):
那就割板材去普通铣床铣铣,然后上磨床磨磨吧。

网友:
l量大的话直接开套冲压模具

楼主:
是比较脆的东西;磁铁块

网友:
把一块大板子搞到你那个厚度,然后上CNC或者线割去,这样效率高

网友:
直接线切割吧  切后磨吧

网友:
开套冲压模具,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