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零件用什么材质比较好,有没有标准件?

楼主(2012-02-23):
请问如图零件长度2200mm,请问用什么材质比较好,有没有标准件,没有这么加工,外观需要漂亮,质量越轻越好。

楼主:
这个如何加工。1111111

网友A:
楼主,最好说下用在什么地方,功能是什么?不然没法回答的!

楼主:
盒子用在太阳能组件光伏行业,作用:电磁片自动焊接好后自动取料后放在图上盒子里,放满后人工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说下用在什么地方,功能是什么?不然没法回答的!

盒子用在太阳能组件光伏行业,作用:电磁片自动焊接好后自动取料后放在图上盒子里,放满后人工拿走。

网友B:
对啊,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使用啊?
要不说清楚,你就用根木头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使用啊?
要不说清楚,你就用根木头做吧

木头的太重了,长度两米。

网友(点评):
其实重的问题好解决啊,可以在四个角各安装一个小车轮,这样可以推动了。

网友:
木头都太重,那就用海绵的吧,

网友:
用电木板镂空螺丝组装或用PVC板焊接,楼主可以模拟下重量。

网友:
你可以看看賽鋼,蠻輕的
不過強度不是很高

网友(2012-05-06):
楼主的要求最好用玻璃钢做。

网友:
请你说明白点,我不知道你现在问的是什么。这零件干嘛用的,性能什么要求?外观有何要求?这三个是最基本的信息,要不然别人无法回答你现在提出的问题。

网友:
宽度多少啊?最好先算一下受力载荷及变形情况,可以用聚苯乙烯,8500左右/吨。

网友(2012-09-04):
钣金件可以不?

网友:
提供下工况
压力、温度、酸碱度、磨损要求等等

网友:
做什么东西

网友(2013-02-03):
简单点用槽钢20,不用处理,就是重。还是看你的功能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