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的方条,想在其端部车一个圆锥形,请教

楼主(2012-02-23):
想请教一下,白钢的方条(10X10,W18Cr4V)想在其端部车一个圆锥形,如下图所示。不知道怎么加工会方便一点,而且成本比较低。
不知道车削是否可以,不知道用什么刀具,和车削参数。

网友A:
这种事经常干,就是把刀条摆好角度,用线切割切出圆弧就行了。如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有条件用工磨磨一下,没条件用小砂轮修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线切割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经常干,就是把刀条摆好角度,用线切割切出圆弧就行了。如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有条件用工磨 ...

人家要割圆锥啊,线切割可以?

网友:
用砂轮机磨吧 应该可以

网友:
  线切割要 做工装了 吧

网友:
上工具磨床吧。应该不慢。

网友:
工具磨床   妥妥的~~~    ~~~~~~~~~

网友:
车削的危险太大,白钢材质较脆。建议工具磨床

网友:
用工具磨,车削和线切割会增加成本。

网友:
用四瓜卡盘装夹。硬质合金车刀可以车。一定要加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