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設計一個機械臂來配合數控車床 使用

楼主(2012-02-23):
要設計一個機械臂來配合數控車床 使用
要在紅色部份設計一個機械臂 零件就在機械臂的附近
然後機械臂會把工件放到鉗上 之後移開
應該怎樣設計才最容易??
我也考慮過使用x,y,z軸來完成 不知大家有什麼意見

网友A:
也是和数控机械手配合

网友B:
假如是做同规格产品的话还是考虑做个上下料机构会简单便宜。机械手成本有点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做同规格产品的话还是考虑做个上下料机构会简单便宜。机械手成本有点高吧。

其實只要完成到我說的動作就可以 不用太複雜的
所以來問問大家的意見 怎樣設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和数控机械手配合

謝謝 這個很相似 還有其他相關的圖片可供參考嗎

另外重新發了圖 應該可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