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子突然断电了

楼主(2012-02-23):
立式加工中心螺旋铣的过程中经常断电 但是机床后面的风扇还是在转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铣削的过程中负载过大呢

网友:
加工过程中不看负载,不听声音的吗?太大意了吧。

楼主:
现在确定了  不是负载问题 机床空转  床子的控制板也会自己断电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线路连接的位置都检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