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突然断电了

楼主(2012-02-23):
立式加工中心螺旋铣的过程中经常断电 但是机床后面的风扇还是在转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铣削的过程中负载过大呢  以前铣削是没有出现过断电的情况

网友:
闷车了?你在加工的过程中看看负载,听听声音。

网友:
负载大了会停机但不会断电吧

楼主:
现在确认不是负载大了  但是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断电 急死了

网友(点评):
复下位就好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伺服有报警,直接断了MCC。 做其他活不报警,那说明设备线路没问题。观察断电时是不是总在同一指令位置,如果是,分析分析,有可能是动态误或静态差过大导致的。

网友(点评):
复下位就好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伺服有报警,直接断了MCC。 做其他活不报警,那说明设备线路没问题。观察断电时是不是总在同一指令位置,如果是,分析分析,有可能是动态误或静态差过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确认不是负载大了  但是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断电 急死了

我们公司有这个情况。不同机型用的指令不一样。这机型用的好的,另一机型读到这个指令就直接断电。你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轴向负荷太大。转速进给看看

网友(2012-03-31):
电压低?  缺一厢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