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提取相交曲线

楼主(2012-02-23):
我想把两个实体相交的那个交线提取出来,然后把这个实体切成两块~怎么做?求高手帮助

楼主:
就是这个图片~~~~~~~~~~

网友A:
你切成两块就是2个独立的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切成两块就是2个独立的零件了。。

我切不了啊~那个面是曲面不是直面哦!

网友:
上传3D档,总不至于也要别人画一个这个东西吧

楼主:
就是把他切成两个实体~

网友:
不会  顶一下  期待高手

网友:
过路客看看!!!!!!!!!!!!!!!!!1

楼主:
你好!我试着做了一下 ,他让选择实体。可是我怎么选择都是面呀!

楼主:
图片就是这样的!~~~~

网友B:
用分割命令吧。可以保留你想要的任何一个实体,不需要的可以不保留。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B:
用分割命令吧。可以保留你想要的任何一个实体,不需要的可以不保留。

如何分割?这两个实体的交界面是一个曲面,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这么多高手这么就没看到结果呢  期待